一体板on/off针电压

楼主(2012-03-09):
今天接了台长城方19寸,黑屏,指示灯一亮一灭的闪,拆开发现两个高压块边的电容鼓包,测有12、5伏输出,on/off无电压。请问行家,一体板不连驱动板,on/off针正常应该是什么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是驱动板给电源板的,一般为3.3V,没有接驱动板,这个电压就没有的,这个是用来开启高压的

网友:
一体板不连驱动板,on/off针正常应该是0V

网友:
楼主换上电容,看看如何?结果如果来说一声呀,让我们都了解一下

网友:
换上两个电容,ok了,呵呵

网友:
客户急用,但是大款。拆前我忽悠说,若真是你说的那样保险烧了,那好办,就收你1铜板,究竟维修要多少铜板,要拆开才清楚,驱动板是肯定要换的。下午5点了,快递今天发不出的,最快要后天能搞定。客户提出花200大洋用他19长城问题机换我17寸的联想(修好的),我说就驱动板问题可以换,但4年多的显示器若电源板也有问题,那我不干。机子拆开了,他哪知道那块是驱动板,那块是电源板啊,呵呵,当然是两块都有问题啦,把鼓起的电容与好的电容对比,他说懂了,是坏了。后来是250大洋+问题机换我那修好的联想17寸

网友:
值得学习啊 这样都可以

网友:
长城的老显示器一般就是高压板哪块电容鼓包的多,换上基本都好,形像就像你说的一样,

网友:
你真是太黑了,不过平衡分配,你做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