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没事都出来看看啦!奇怪的DV7

楼主(2012-03-09):
今天修一DV7 AMD独立的 板号:LA-4092P
故障:外接可以显示,内接不显。内外接一起插,内外接匀不显
查到故障,当内外接一起插的时候,电流跳不上去
看图

当把Q43拆下来的时候,插内外接,外接正常,内接白屏。(这故障是正常的)
试着把Q43的D S脚连起来(Q43没装)。晕了,变成原故障了。
+LCDVDD这个信号只连接到屏和一个电阻R225,试过把R225断了,还是一样。开始以为是屏和屏线的问题。但换过了还是一样,原来的屏和屏线用在别的板上可以点亮的。
查到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没理路了。屏接口阻值全部正常的
哪位师傅讲一下这还会有什么原因?

网友:
+LCDVDD后面的所有电容都拆了的

网友:
没修过     你好好 弄弄 看看到底什么 问题 然后 发个帖子  好让我们也 知道知道 呵呵

网友:
就是不知道咋弄了,显卡都换一个了。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哪位师傅说一下见解也好

网友A:
在外接正常,内接白屏的状态下,把q43 ds连上试试有什么反应。看看是不是时间差在搞怪

另外在接q43的时候,lcdvdd正常产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外接正常,内接白屏的状态下,把q43 ds连上试试有什么反应。看看是不是时间差在搞怪

另外在接q43的时候 ...

试过把Q43连上了,插屏也是一样的。电流跳不上去的。
Q43接上的时候 是没有+LCDVDD的

网友:
不会是休眠在作怪吧,查查看。能亮机的情况下,直接修内屏这一块,先别管外接,主测亮机一时的屏电压。

网友C:
兄弟,问题在这个VGA-ENVDD上,这个是开起信号,是从显卡里发出来的,你查查这个有电有电。要是没有就是显卡没有做好或挂了。

网友:
补充一点:外接正常只能说明显示没有问题,不能说明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唔错,VGA和LVDS信号号不可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把Q43连上了,插屏也是一样的。电流跳不上去的。
Q43接上的时候 是没有+LCDVDD的

既然接Q43时没lcdvdd,q43又没坏,那为什么不追下去为什么没有电压。这个电压的开启号vga_envdd正常不?如果不正常,那要搞显卡了。

网友D:
根据 电路 原理分析 ,你拔下Q144B  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问题在这个VGA-ENVDD上,这个是开起信号,是从显卡里发出来的,你查查这个有电有电。要是没有就是显卡 ...

Q43 拆掉,白屏的情况下VGA_ENVDD是可以出来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 电路 原理分析 ,你拔下Q144B  就会好

刚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搞好哦

网友:
楼主成功之后记得回复啊,这么多人看着呢 菜鸟帮顶

网友:
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