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单桥板子显示后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03-09):
AMD单桥板子显示后掉电,跑码到6F 然后 25 05 04 03 02 01 然后掉电
新手上路不太理解这个故障出在哪 板子没了 谁知道这个情况的讲下

网友:
看下CPU的散热...桥的散热片接触不好也会掉电,再就量CPU 及各个电压及波形......常见CPU电压有杂波引起掉电的很多.

网友:
多开,或者强制上电,看哪热不热?

网友:
额 刷个BIOS看下  如果每次都是同样的时间内掉电的看下 开机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