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上网本LED暗屏的维修过程,想不到的怪现象,板号X10A

楼主(2012-03-09):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同方上网本,说是开机暗屏,换过LED屏也不行,心想这个故障是送钱来了,先测了一下接口的屏供电和LED高压部分供电,发现少一个电压,下了X10A的图纸。对比发现高压5VLED是0V,直接从5VS飞线过去,故障依旧,测LED的EN信号屏接口右边的第二脚,怪事出现了,对地为0,看图纸直接接地了,难道不用这个信号开启LED屏?仔细对比电路图和实物,终于发现一个问题,这机的5VLED是直接从19V转换而来的,经过一个保险和一个PMOS管Q8,来开启LED。由一个五脚的与门电路来控制,这个门1/2脚都是高电平3。3V,5脚供电3。3V,3脚接地,4脚正常的时候输出高电平到一个小三脚的MOS管G极,拉低Q8的G极到0V,开启5VLED供电,问题就在这个门电路了,测19V的保险已经变大,就从19V直接飞线到5VLED,居然还是暗屏,我的天啊,邪门了,把那个门电路下了,用一个000的电阻把1/2/4连接起来,开机发现同方的LOGO终于出来了。测5VLED是19V,不明白为什么飞线就是不行,可能是主板上设计了一个检测信号吧,我人为给门电路4脚加一个高电平,也是暗屏。实物图如下:

网友:
现在的板,特别二线国产,是能省就省了

网友:
楼主说的门电路是不是运放或电源IC啊。4脚可能还连着个信号

网友:
门电路还有别的负载吧

网友:
学习中,认真吸受经验

网友:
看了贴子还真长经验

网友:
学习了,实物和图纸不同。

网友:
看下屏线有问题没

网友:
国产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国产二线机,伤不起呀

网友:
你强行飞线,原电路还在! 你拆下门电路,接电压过去,原电路没有了,可能存在的检测也就不检测了,这就是原理

网友:
国产的机器省材料啊,不能按一般的流程去修

网友(2012-04-16):
朋友能不能上传下你的图纸啊!这个图纸我找 了好久都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