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3-09):
笔记本不识别键盘鼠标,usb键盘鼠标也不行,无法进入bios,有几种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电脑主板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A:
先确定键盘鼠标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键盘鼠标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南桥了

   大概猜想是。。。没别的方法了?

网友:
放电试下。看能不能恢复BIOS

网友:
键盘指示灯着吗?如果5着,甘就有可能系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