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

楼主(2012-03-09):
请问大家这个电阻式不是就是一端连在L上另一端连着从N拖过来的保险丝上的那个电阻啊?

网友:
什么正反向电阻???表达的意思??如果并接火零的680K电阻,那是用断电后给大电容放电用的,如果是串接在火线的电阻一般是NTC电阻,作用减少开机电流冲击

网友:
接通电源之前,先量AC电源线两端的电阻值,几百K到无穷大;若短路就不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