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30B 开机不亮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09):
神舟Q130B 上网本。开机不亮,电源调到19V 通电 电流上到0.385A 不动。测 3.3V 5V 1.8V 1.05V  1.5V 都有。CPU供电也出来了。  摸南桥 和北桥 都有温度。。CPU  感觉不到温度上升。测 PLTRST 有高电平 3.3V  。北桥到CPU的 RST 中间没有电阻。直接相连的。无法测到。BIOS第一脚 无波形。加焊北桥 和以前 一样。到这里不知道要怎么测。  求助 好的解决方法。难道非要 干掉 北桥和CPU吗 ?

网友:
换个CPU吧,我的是U挂了

网友A:
你手头没U吗,换了试试吧

网友:
查CPUPWRGD。 跑00的。不好修。需要认真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头没U吗,换了试试吧

上网本 。CPU 焊上的、啊

网友:
我知道啊,你再看看,CPU的时钟和复位正常不,要是都正常的话,只有换U了

网友:
CPU 拆下来。电流 竟然是一样的。测CPU 时钟 电压 ,PG 和 RST 都有1.05V  无语了啊

网友:
刷个BIOS吧//。。。。神舟的机器供电正常都先刷BIOS。。。
我刷好过好多台。。

网友(2012-04-19):
正在修一台不通电的机器

网友:
先易后难,不能就直接干桥啊,先刷BIOS

网友:
要是VIA的U,就直接换吧,重置没用的

网友:
换什么U啊?你们都没有看楼主的帖子吗?BIOS第一脚没有波形,这个bios是参与触发的,也就是说第一脚没有波形的话bios都不正常,触发的时候都不正常了难道后续的动作会正常吗?为什么不刷个bios试试呢?或是先放放电试试,这个本我碰到几个都是放电后好了! 该机器是SPI的bios,是挂在EC下的!好好想想吧!

BIOS参与触发,如果BIOS不正常的话,那么后面的电压应该也不会上来呀。 LZ说CPU供电都出来了,。。 求解!!

网友:
那要看BIOS损坏的程度了,你要明白BIOS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