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281d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3-09):
瀚视奇的hg281d电源板出问题,想换电源板上网查过这显示器有两种电源板,型号
PSM217-404-H-R和 FSP217-4F02这两个板那个好?原显示器的是 FSP217-4F02通电有电流吱吱声,通电久了会黑屏

要关机一段时间再开才可以正常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引起的吱吱响,

我看你换个灯管就可以解决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最大,灯管虚焊  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板坏了也会响,换个通用的把,一般5V 12V的应该可以把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问题吧,感觉是电源的问题,因为电流声是电源板发出,还有打开后盖就不会出现黑屏的情况,所以怀疑的电源板热稳定性问题

网友:
灯管太多了,不好查起呀!!可以找个电源板你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