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显卡9600植株图,很容易误植,引起不装显卡不短,装上显卡就短。

楼主(2012-03-09):
       如图,9600高显背面的植株图,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按7500的植珠方式,做上去就对地,我买了一个新的才发现,是误植了中间的珠子,原来的显卡也是好的。

网友:
不是吧、那原的的好的你怎么给拆了呀?话又说回来你说又弄买了一个新的才发现,是误植了中间的珠子,原来的显卡也是好的
不会是那个新的显卡你也 给拆了吧      小哥你没喝多吧?

网友:
一般都用 模版 植的 = =!

网友:
本来是花屏,拆上来重植做上去对地,以为显卡坏,发了一个新的才知道,是多植了珠子。是用的9200的钢网,以为和7500一样,要植满。

网友(点评):
中间珠子,是十字架的

网友:
中间的低跳线,怎么可以全部植株呢?

网友:
是啊,要是不知道的 话很容易引起短路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后来才发现的

网友:
就是,要是不知道的 话很容易引起短路

网友:
这个,几年前就注意的问题,只不过大家都很低调。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要看清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
很是学习啊!咱还没植过!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事

网友:
我晕  LZ取下来的时候 不看的呀   中间一点点的锡珠   很多空脚的

网友:
没去植过9600的珠.学习了

网友:
植过一次

网友:
9600高显是第一次植,想都没有想就植满了,好像还没有遇到BGA不用植满的,不是2楼那位朋友用的是什么模板,我用的是9200的钢网植的。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做过这个显卡

网友:
芯片拆下来的时候不就知道原来哪有植,哪没植。都是自己不细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