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IO焊接 拖焊

楼主(2012-03-09):
我用的是黄花60瓦调温烙铁刀头
拖完的焊锡还算平整 就是很薄 只有很薄的一层 只有拆下时的锡量三分之一
用风枪焊IO有80%的脚虚焊 在加焊很麻烦
我想问问大家拖焊后是不是也很薄  还是跟拆下IO时的锡量差不多
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
看来焊接技术还是不咋滴呀、多练练就好了    我一般用的是烙铁   很容易焊上的   而且并不空焊

网友:
是的,有点难的

网友A:
那我问问你 拖焊完成后在焊盘上的存锡量多吗 我最困惑的就是这点 总觉得拖焊盘上的锡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问问你 拖焊完成后在焊盘上的存锡量多吗 我最困惑的就是这点 总觉得拖焊盘上的锡少

IO不是去下来了嘛,然后用烙铁把焊盘好人焊锡给刮净    接着把IO对好放齐    烙铁上粘点锡过一遍就好了    不好焊的话多沾点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不是去下来了嘛,然后用烙铁把焊盘好人焊锡给刮净    接着把IO对好放齐    烙铁上粘点锡过一遍就好了   ...

哦 这样啊 也就是说锡少不是问题 恩 谢谢了

网友:
我都用风枪 烙铁我是脱不掉啊 要用刀头的吗?

网友:
刀头和马蹄头都可以,脱焊就是要多练,掌握好温度和速度,推荐看看月饼老师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