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大量进水无待机修复暗屏修复,现在是bios能认硬盘但是不能对硬盘分区装系统

楼主(2012-03-09):
ibm t42 大量进水 无待机断线 修复换南桥可以开机了,开机暗屏修复屏供电(屏接口周围多出断线,飞线后修复),机器能正常开机了,装上后,不能进系统,现在是bios能认硬盘但是不能对硬盘分区装系统,进pe能看到硬盘但是是没分区的硬盘,用多种软件分区都不能成功,在线等急需帮助

网友:
进水太厉害,严重就不要搞了,搞好也不稳定呀

网友:
换了个南桥 修复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