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机水进修复 ( 附图纸)

楼主(2012-03-09):
接同行维修过的联想N440A进水机一台,故障现在电流跑到0.6停止不动.拆机发现屏线接口已经发霉,简单处理了.
测各电压,发现CPU电感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就是出在CPU没有供电导致CPU不工作.
接下来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VIN VDD 3V3 VCC  VR_ON 后发现 VDD VCC 电压不正常. 飞线解决,
不能发图,本想发图片的

网友:
可以发图的,用高级模式就可以

网友:
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好的谢谢.下次试试

网友:
这次知道了,图纸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