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里面为什么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2-03-09):
现在经常碰到一些电脑,装系统的时候在PE里面看不到硬盘啊,经常装到U盘里面去了。有哪位高手给出点主意啊?

网友:
在BIOS里改SATA接口模式

网友:
bios切换硬盘模式

网友:
还会经常碰到这种事?偶也装了不少,很少遇到,有时发现不了硬盘,有可能是硬盘线松了没插好

网友:
在BIOS里改SATA接口模式
选IDE

网友:
BIOS里找硬盘模式,选IDE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同意,要更改硬盘模式

网友:
换个新版本的WINPE

网友:
    现在不都是SATA么?  一般是线的问题吧

网友:
PE中附带的分区软件会不会认到硬盘

网友:
如果你是做电脑维护的,不应该有这种错误的,没有认出来硬盘的话,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U盘启动的时候屏蔽了,如果是笔记本看下硬盘模式,

网友:
可以看到的,知只是你没注意到而已。。

网友:
换个WIN7版本的PE吧,那个都认的~!

网友:
换新版的PE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
换WIN7版本的PE就好,现在我一般用天意U盘维护,很好用

网友:
我觉得你们都误会 楼主啦, 楼主是 进PE选择XP后,装到硬盘和U盘之间 选择错误,所以经常装到U上面去, 如果楼主你真的是这样的,你就自己的U盘的容量记住,装之前看看 硬盘的容量.

网友(2012-08-27):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现在很多笔记本在BIOS里面没有硬盘模式设置,GHOST的系统是没办法装,不知道各位都怎么装的呢。有人说换PE,换了好多都是一样。。

网友(2013-10-24):
信任刻录过雪晨曦

网友:
在PE里面找不到硬盘不是硬盘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