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63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2-03-09):
哪个哥们有这个本的BIOS,论坛上有一个文件有损坏,现在的本子是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不能进BIOS,有时把触摸板下了可以进BIOS,恢复默认后又都能用了,关机过段时间又是不能用,CMOS电池有电3.3V,可能是BIOS损坏,也可能是EC。先找个BIOS刷下。定了个EC。总之比较奇怪。

网友:
版主在吗,在线等=========

网友:
触摸板有可能坏了

网友:
有的哥们,可否贡献下

网友:
应该不会,拆了还是一样。有时又能用,重做系统后能用,关机再开又不能用了.有时BIOS也进不去

网友:
EC换过,也一样

网友:
问题解决,键盘也换了,还是一样,开始怀疑还不是硬件的问题。还是从软件上下手,受一个贴子的启发,一惠普本子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不是完全不能用,进系统前都好的,进系统后除了调节亮度的能用外其它都不能用。试下自己的本,也是一样亮度调节可以用的,问题一样。热键冲突,是因为系统里装有热键启动的程序。我在程序里找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热键的程序,HOTKEY相关的程序也没有先只有一个键盘的驱动程序。不管那么多先把这程序卸了。呵呵。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再一摸触摸板果然能用了。真是小题大做啊,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还是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