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平台LA-6751P 不出CPU供电 他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2-03-09):
联想G470  独显
板号A-6751P

板子最先的故障是打表,修好后 上电电流到0.28不动,测量板子其它供电 都正常产生,就是没有U的供电CPU_CORE和VGFX_CORE。。
此芯片是95831,他的VDD、VIN、VDDP、VR_ON开启信号、BOOT升压 都有了,SCLK、SDA为1V电压,而且上下场管的控制极无任何波形。

请问此芯片还需要哪些工作条件呀,,感谢,感谢,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中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高手么

网友(点评):
修本没有高不高手,只有多练就高手了,没有一说就能修好的啦

网友:
条件有了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点评):
芯片换了2个 了,都一样故障,确定焊好了

网友:
VID信号正确吗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哦,明白,OUT了

网友:
忘高手出来指点下 一起分享学习下

网友:
我也今天在修一个一样的,不搞好啊,,那个会啊,指定下子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电压出不来

网友:
这问题就是不好修,,,上次我有个DELL的 新机器 问题和你的一样 也是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