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09):
一根5m的USB延长线,插无线网卡时认时不认,量端口的电压是5,不明所以。店家说可以外加电源,于是想拿个
手机
的电源来改装,5.2V,700ma的。但是担心电流倒灌想加两个
二极管
隔离,不知这个方案可行吗?
手机

网友:
二极管有0.4或0.67V的压降.

网友A:
可以用好点的网线来做usb延长线,最多可以做20米还能带一个大功率无线网卡呢!!!

网友:
你那样做不划算还费事,你还不如直接买一个易佰的USB自长器,有5M 的和10M的,不要说网卡了,就连打印机都能带动。这种线在接口处有一个信号放大电路,不用外接电源,很好用。

网友:
直接剪线另加电,应该可以,加长线要解决的是信号衰减问题,加信号放大器方案较好

网友:
买好的增长线因应该可以。

网友:
外拉电不怕的,只要不太高,要小心一些MP3电源是没有稳压的!空载不止5.几伏的!这种千万不能用!
同意楼主:
5.0
erwin
同意楼主:
同时避免过高电压反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