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亮机的情况下,怎么分辨BIOS是Award ,AMI 还有Phoenix公司设计的

楼主(2012-03-09):
请问不亮机的情况下,怎么分辨BIOS是Award ,AMI 还有Phoenix公司设计的?谢谢

网友:
你这个铜牌维客是真的吗  研究这个对维修有什么用啊 如果LZ是爱好的话就当我没说喽 呵呵 希望不要生气

网友:
拆看看,在不就拆下来放到别的一模一样的亮的好使的机器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