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3如何设置自动关机?

楼主(2012-03-09):
单位有一台装win2003系统的电脑需要每天定时开机和关机,定时开机在bios中设置成功,关机先在启动项加了.bat和拷入了shtudown.exe不成功,后在计划任务中添加也不行,不知如何实现每天定时关机,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
网上有不少定时关机软件的,不妨你找找看。好多的。如果是win自身的设置也就是shtudown这种方法

网友:
多谢二楼的朋友,只是不想用关机软件

网友:
用计划任务
1  新建BAT文件  内容如下
    @echo off
C:
cd \C\Windows\system32\
C:\WINDOWS\system32\cmd.exe /C "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r"

2  用计划任务调用

我这是用正常

BAT可以放在任何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朋友的指点。

不客气  相互帮助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