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循环跑码

楼主(2012-03-09):
   今天上午,同行送来一个精英的945主板。具体型号是945gz-m3.毛病是循环跑码,从c1 c3 07 06 然后就又重复一次。按通病的话,先刷bios,在干io。动手了,刷了,无果。后来想了想,不要随意地换io,要理论证明它是有问题的。此io是8712f-a .查阅资料,第47脚,第49脚。是它们的时钟,测量后,有电压,全是1.5伏。用示波测量后,47脚有波形,第49脚没有波形。对此,我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头疼的我,只能换io了,换了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就跑码了。最终还是循环跑码。在此,请师傅发言,帮帮小弟!!!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了!!

网友(点评):
你这也太模糊了吧!!就不能弄个好点的手机或者相机???!!!

网友:
多数是键盘接口之类的外设引起。请检查键盘。 一步步排除 据你说,有一个脚没时钟,可能是其他元件拉低了。跑线

网友:
看楼主测试卡跑的代码  估计问题还是内存检测不过导致重启   重点看下内存工作条件 还有北桥是否会虚汗

网友(点评):
正解.. 应该就是内存工作条件影响了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做了一下北桥,好了!HEH

网友:
你用手压住CPU座,开机试试,精英的主板有很多都是底座虚焊

网友:
精英的就爱虚焊

网友:
嗯  很可能是 座 或者桥虚幻了

网友:
I/O管理的东西也要查查,键鼠,串口

网友:
可能还是做的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
这是个头疼的问题,一步步按时序查吧!

网友:
这个板遇到过没有搞定`!

网友:
应该是显示遇到致命错误  或者  应该是显示部分故障

网友:
有肯能没过cpu呵呵

网友:
应该是北桥或U底座虚焊引起的,我也有遇到过,加焊北桥OK了。

网友:
排查内存工作条件或者压北桥试一试.我也有坐过座子好的例子

网友:
跑C1到C3后还会是CPU没过吗?我觉得是北桥问题。

网友:
com口有问题吧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循环跑码!先干BIOS,再干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