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 PHONE 3GS 自动重启

楼主(2012-03-09):
接了一台3GS的机子,网络信号不好,上网或者打电话信号突然就没有了,然后就搜索信号,搜索不到就不停的自动重启,还是不行,关机一会儿再开机就好了,请问这种是天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高手指导一下哦?
自动重启

网友:
w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你的其实很好修,1.电源问题,看看电池,差不多了就换,2检查射频电路,多看看先,切忌不要盲目 动手,,0201的料,你无法修复的,3重刷软件,其实应该,重刷软件先,然后看电池,最后考虑电路。。

网友:
重新刷机了还是一样的,我把机子拆了重新清洗了一遍,然后再放电,用了两天还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机子是翻新机亏惨了。

网友:
试试恢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