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二修SL410K有最新发现

楼主(2012-03-09):
恼人的SL410K,板号DAOGC2MB8E0。经过今天一天的折腾现在有了新的发现。
1;

如图CL_CLK0和CL_DATA0这两个信号是直接连南北桥,也是开机闪下就没。现在搞不明白的就是这两个信号
是因为CPU寻址中断才会开机闪下就没呢,还是因为这两个信号闪下就没从而导致CPU寻址中断?
2:

如图是否可以判断难侨坏呢?但哪个1。05V_LAN_ICH从字面理解的话是难侨内部网络部分的电压,因该和
寻址中断没什么关系的。
3:
这个机器的CPU我看了下T4400,但我记得T4400这些U都是用在2带内存上的,会不会是CPU不对呢,
请知道这个机器CPU型号的说下多谢

补充内容 (2012-3-11 20:11):
最新进展,在主板上又发现两出少件,不过看电路跟寻址没什么关系,补上这两个元件还是一样的现象,客人要上成都读书,今天上午来拿走了,没修了。我郁闷呀修了那么多地方。

网友:
内存与CPU没有关系。PM45的北桥是支持DDR3代内存的。

网友(点评):
我看个你发的一个帖子也是这个机器故障和我的也查不多。当时你有没测试我帖子中的哪个电压呢

网友(点评):
你的QQ呢,我加你给我个BIOS把

网友:
内存与CPU没有关系。PM45的北桥是支持DDR3代内存的。可以换个南桥。

但是看此机子确实跟U没有关系 楼主可以排除此问题。
不见得啊,CPU复位完成以后,该跟NB发指令去读内存和显卡。。所以说少数的情况下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哈...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我心里不平衡了。

网友:
呵呵 cpu寻址什么的 一头雾水啊

网友:
查查时钟的条件。

网友:
闪一下就没了   肯定还有短路     上什么内存取决于芯片组

网友:
PM45是可以支持二代与三代内存的,与CPU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看 看是不是有短线的!

网友:
解决没有啊

网友:
寻址~汗~
~~~~你们把维修变得复杂化.小小白都一头雾水.

网友:
还没明白你的机器现在什么故障 不跑码吧

网友:
有SL410的图纸没啊

网友:
无奈啊  我这也是进水啊    图纸好像不太对吧

5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