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S3G主板关机要拔掉电源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12-03-09):
一块GA-P31-S3G主板开机以后能正常使用,在系统里可以关机,但不能用POWER键强制关机,还有关机以后必须断电才能再次开机。

网友:
跑线,触发电路看下!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一块AMD的板子 因为是CPU导致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INTEL的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要是换CPU不行 那就是刷下BIOS 看下

网友:
CPU换过都是一样,BIOS也刷过,之前是不通电,加焊I/O以后能开机,就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手上没有那种型号的I/O所以没有更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IO或门电路的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