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 黑屏,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

楼主(2012-03-09):
同方k431 黑屏,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待机20ma,有跳变,1.0的样子电流反复跳变,稳定在1.9,现在不知道从哪里查了,请老手给点指示,谢谢!
黑屏

网友:
无任何提示,内存不插也是一样,cpu热的,南北桥也是热的,不烫

网友:
看看机器跑马了吗

网友:
测一下各路电压有没有

网友:
刷下BIOS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