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 m7

楼主(2012-03-09):
这个主板搞来时候是网卡发烫没复位,拆掉网卡也没复位,测量电压,cpu 1.4 v 内存1.9v 总线电压1.36v nb电压1.33v , sb1.5v,1.07v
这样的电压对吗?pci ,ide,pci-e全没有复位,时钟pci。1.6v VRMPWROK3.3v
南桥挂了吗
cpu

网友:
南桥温度不异常的话 应该没问题的 想这样的情况建议你先换一下IO

网友:
内存时钟0.8v,pci时钟1.5v ,pci-e时钟0.4v,全板子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