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帮帮我吧,6556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2-03-09):
一台478主板,SIS芯片组 无CPU供电 这块板用的是 ISL6556电源管理芯片,查图纸 得知 27脚是,EN信号的开启脚 拆下芯片 看,在这块板里面 27脚是空脚 。3 4 5 6 7脚是,VID信号脚 通电后 全为高电平 2点几V  27脚EN 在没通电前,是,0V 通电后也变为 2点几V  明明是空脚 为什么一通电就变成高电平了,要不是拆掉芯片后发现在空脚 还以为EN信号,正常  还有供电VCC在26脚测得有 5V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VID全为高电平肯定是不工作的了   先搞VID   EN是空脚具体还是板子设计的问题  无需纠结  把VID修好应该就有供电了

网友:
还没发现没EN的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A:
VID信号是CPU发出来 直接到电源管理芯片,478的座很少有空焊的,

网友(点评):
你用假负载看一下 VID正不正常 VID中间还会有排阻的吧 仔细看一下

网友:
478到VID中间应该还有一个排阻和一个电阻吧!还有一个3.3V的供电,跑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信号是CPU发出来 直接到电源管理芯片,478的座很少有空焊的,

CPU发出的VID信号经过一个102的排阻 和一个910的贴片电阻和电源管理芯片,连通,经测910贴片电阻无穷大,换后在,假负载上测得CPU核心电压 1。5V  但一上真U CPU电压又没有了,郁闷

网友:
找图纸看看断线了没啊 我也没看到没EN的电源芯片来的哦

网友:
这个我现在还看不懂,继续学习中……

网友A:
谢谢大家,板修好了,刚开始一直忽略了一个VCCVTD的信号,基地买的478假负载上面没有标明,后来在论坛找到478VCCVID 在假负载上的测试点 测没有电压,跑线后发现是由一个W12小MOS 控制 控制级有电压 输入也有,没有输出,换后 VCCVID 出来,现在要找,电源管理芯片 的EN 信号,拆掉芯片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找了一遍,终于让我给找到了,哈哈,一测,低电平,从27脚跑线跑又跑到一个,小MOS管,测和上一个一模一样,二话没说,就把它给干下来了,通电EN信号,高电平,跑码,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板修好了,刚开始一直忽略了一个VCCVTD的信号,基地买的478假负载上面没有标明,后来在论坛找到4 ...

就是呀 电源管理芯片EN怎么会空着呢,VID应是高低电平组合才,恭喜楼主修好。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呀,学习了

网友:
新发现啊!我没发现啊!

网友:
呵呵 修板还是要细心啊 我看了下我的假负载 也没有标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找图纸看看断线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