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G修复记

楼主(2012-03-10):
接到一台已被修过修的华硕W7SG,故障为不加电。拆机,目测后有些心惊肉跳——发现板子山居然少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心想,在这种情况下加电,那岂不是把板子烧的七零八落的。再看,发现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点后的一个保险也是被断开的,心中又暗自窃喜——猜想应该是上家在检测后价格谈不拢,故未复原(用户说上家给他报了换主板的价格)。
找了半天没有华硕W7SG的主板图纸,坛子里面的朋友说是和华硕T76S的图纸基本一致,于是打开图纸看少的是哪个电源管理芯片。经对照,是缺少3V5V的电源管理芯片TPS51020,从料板上拆了一个,顺便将对应3V的被击穿的低端管也换了,加电后,依旧无3V5V输出,心想,果然没那么简单,接着查吧。
查到MAX8743对应的供电上,又发现了短路,更换已损坏的8743,还短,对照图纸,此路供电是输出VGA_CORE的。断开TP8505TP8501后不再短路,由此证明,显卡芯片已光荣牺牲。事已至此,二话不说换吧。原机上是NV G86-635-A2的,手头没有,换了个630的上去了。
再加电,涛声依旧啊。郁闷,心想这板子上到底烧了多少东西啊?还真是一不做“二不修”了?索性将3V5V的后级全部断开(JP8104/JP8103),发现断开后级,3V5V可以正常输出,用镊子将5VJP8104连起来,输出是正常的,但将3VJP8103连起来,就马上保护了,不用说了,3V后级有短路。查图纸,此时输出的是+3VSUS,主要是共给了南桥、网卡和声卡,以及作为EC_CLK_EN的上拉电压。可是挨个测对地阻值,也没有发现有明显异常的地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心中有些焦躁,看来是祭出“烧鸡大法”的时候了,用大法烧出是网卡芯片也挂了,再换,通电,3V5V不再保护,上CPU、内存,开机,电流往上跳动了,外显也显示了,长出一口气——总算没白忙活啊!
问题不大,含量不高,只为分享,各位师兄见笑了!

网友:
楼主的库存很丰富

网友:
3V  短路了木有?    如果木有  为什么要用烧鸡法?

网友:
不错 维修技术厉害

网友:
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
主板名称        ECS AMD690GM-M2

网友:
华硕的机器,相对难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华硕修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