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和CQ510的主板跑内存掉电

楼主(2012-03-10):
有碰到两块 跑内存掉电的主板了   数据线 地址线 阻值均正常  供电 时钟  参考电压  管理线 的电压也都正常
U  北桥  BIOS程序换过   无果。。

网友:
补充恢复 是集成主板  不上内存不掉电  可以看到键盘指示灯 提示不过内存

网友:
会不会南桥问题呀,以前我修到IBM有是南桥坏的

网友:
我的也是感觉不过,三个指示灯一直闪烁,换显卡应该能好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纯情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啊
我也碰到了个 急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