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过的笔记本 ,硬盘响,可识别,修复的几率有多大?

楼主(2012-03-10):
请教各位前辈:

摔过的笔记本 ,硬盘哒哒响,卡机,可识别,修复的几率有多大?

综合楼下朋友的答案,我决定放弃。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应个是磁头划到盘片了吧

网友:
摔过的硬盘 一般修复率不高, 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就换

网友:
修好几率和你出的钱成正比的,

网友:
修好得钱不如买新硬盘便宜

网友:
要数据的话估计的比较 难了

网友:
摔过的硬盘几乎都修补好,有的摔过当时还可以用,停一会还不是能用

网友:
摔过了,主要是会划伤盘片,基本上是修不好的。

网友(点评):
多谢超版,我拆开过2个摔坏的,但是盘片完好啊!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就别搞了,修不好的

网友:
盘片损伤了   不要数据的的话    这块硬盘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