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寸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个别英文含义!

楼主(2012-03-10):
LG22寸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个别英文含义!OLP, EN ,BDIM, ADIM求高手!!!

网友:
路过了,看图纸才知道

网友:
有图纸才好搞啊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己找到答案OLP是信号, EN 还不知道,BDIM、ADIM为调节

网友:
OLP从字面翻译应该是过载保护,EN就是ON/OFF,A-DIM和B-DIM都是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