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0):
接手的时候 没有动多 ,没有进水等其他情况。测试1.5 1.05 没有产生。条件正常,更换51124,电压稳定。但是 有一个CP=BC的芯片 产生的电压却有2.4V 这个电压应该是内存的1。8V  也给北桥供电,更换了新的芯片 ,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顺着这个电压查啊

网友:
改查的都查了

网友:
多看看反馈电路看哦

网友:
电压有点高
反馈和pok信号不正常

网友:
多谢楼主哈。

Biostar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 不行,换MOS管试试,修一下

网友:
量下R540 R541 R543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北桥供电是1,2吧

网友:
北桥上面的供电有好几种呢。

网友:
这种mos管的 怎么去判断它坏呢?

网友:
我也修到过电压偏高的,不过换芯片好了

网友:
电压不正常 要不就是产生电路 要不就是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