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系统供电奇怪故障 求助

楼主(2012-03-10):
前些天接了一台华硕X81S  客户拿来的时候  严重摔坏了  屏  硬盘  都坏了  问了问客户   是打架摔得   有钱人啊
故障  主板刚开始没有待机电压    TPS51020发热   测量了一下芯片5V短路  一想应该是TPS51020坏了   就给客户说了一下 得定件  给客报价   定件
。。。。。。。
件来了  心想应该换上就好了   没想到啊  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啊
换上TPS51020  待机电压有了  3V SUS  5 VSUS  也没细看  就把内存  CPU 显卡 弄上   电流跑到1。3A  以为亮了  没想到啊  5VSUS 上下管冒烟了  俺的娘啊
这次得好好细下心来  查查了  一插电  电流0.34  有点大   慢慢的  电流就一点一点的跳变  调到0.67  有时候还能跳到1A   注意了  是慢慢的跳变  这点令我费解啊   一般短路  就不会跳变
一开始我想  应该是有短路的  可是我把图纸看了后   把5Vsus  相连的芯片 都摸了一遍  不热  一点都不热
管它呢   烧鸡发   我把可调电源  调成5V  直接接在5VSUS  电感上   太奶奶的  5A多  把下管击穿了   和5VSUS相连的  还是不发热   这下没办法了 就把5V上下管  拆下来  本来想换   心想既然除下来了   我再把5V接上试试   没想到啊  电流上不去了   我那个高兴啊  应该是场管的事了
我就怀着激动的心情  把场馆换上  俺的娘啊   涛声依旧
以上就是机器故障  我有几点疑问
1  就是电流的跳变  是一点一点的变大 0.3跳变到1。几       是什么情况
2  为什么把上下管拿下来  用直流电5V  放在电感上  电流就正常   放上后  电流就会从0.几 跳变到  5A多呢

网友:
再次说明这个机器是摔过的

网友:
真够纠结的   好不容易找到故障点了   我测5V电压低有点高  并且随着电流增大而增大   我想既然排除了短路   那就还应该是系统电路的事  以前修过台式机主板  CPU供电场馆发热   烧    我想应该也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吧   我就看了看  哈哈  没想到啊  就是电压检测电路的电容坏了   拆下来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