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网卡灯常亮,网络电缆被拔出

楼主(2012-03-10):
一接到机的时候,客户自己说,装了新的独立网卡但网线,路由器都好用的,我拿到我们自己的维修台测试还真是的。因为是企业的电脑,绝对不能装系统,没办法只好一样一样试了。。。
尝试过:
删除网卡驱动重装
更改网卡速率
停止重启部分和网络有关的服务
换交叉线2台电脑直连
换交换机
线接其它电脑也是正常的;

换pci槽
这个时候我头都大了。能想的招都用完了,不能啊,难道网卡坏了?最后搜了半天的百度无意看到有人也遇到,也是刚刚遇到,解决的办法就是:
关机。拔掉电源、卸掉电池,按开机键放掉主板的电。
停一会,插上网线,开机进系统。。结果真的正常了。

但我们这台机子原先是插在第一个PCI槽,我想把它插回去还,没想到问题又来了,插第一PCI槽还是网络电缆被拔出,没办法。只能插回第二个,好了,装回电池。。。盒上机箱。再次启动,问题解决。。。
烂联想!不知道是我解决问题低能,还是这个机器低能。

型号:联想杨天a6800c

网友:
被雷打了吧  呵呵

网友:
这跟BIOS有关吗???

网友:
应该是雷击 或者网线过高压了   吹掉网卡芯片 看看

网友:
 维修机器很多问题的 不可思议的。。。弄好就行。

网友: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该是主板的设计缺陷。

网友:
有的时候不可以用通常思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