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80

楼主(2012-03-10):
L-A780主板挡D2,不报警,电压正常,会是BIOS的事吗?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内存换过,CPU也换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跑吗的过程,而不是看挡什么代码

网友:
拆掉内存是一样的,跑码是EE---D1---D2,然后就不动了,蜂鸣器也不报警,是CPU没走完吗?

网友A:
再说了amd的主板先换一下处理器在说,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amd的主板先换一下处理器在说,换了吗?

CPU,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过cpu,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呵呵

网友:
已解决,BIOS问题。现把两个BIOS上传:D2的就是那个坏bios,另外一个是正确的

L-A780 R1.0.rar

网友(点评):
有问题的BIOS就不用再上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