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的tft19w80ps 开机一会黑屏

楼主(2012-03-10):
玛雅的tft19w80ps 开机一会黑屏,就是灯管灭了!其他的正常,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很久,一般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谢谢了!
黑屏

网友:
1.看你的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滴
2.找到其PDF,根据图纸查电流,电压,时间控制脚的电路
3.不赞成去保护,主要105左右的电阻和与其并联的小电容
4。实在不行,发张图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
5.还很有可能是电源一体板上的电容问题,看鼓包或是其它情况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下面的一根灯管问题,灯管拆下来点亮发现一根都黑了,开始都发红光!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反馈~ 让我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