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G35V主板紫线到开关的线路怎么跑?

楼主(2012-03-10):
昨晚跑了一个晚上了,还是没找到紫线到开关的线路
,望跑过这主板的师傅们多多指教!究竟紫线到开关
是经过什么元件的?现在这块主板的故障是不能触发
,开关针电压只有2.16V不知是不是我的维修思路错了
,所以把ATX各电压的对地阻值提供如下:

红:440
橙:273
黄:667
紫:521
灰:1(无穷大)
绿: 966
还有,这是昂达G35V的主板图

发过来,免费给你修;邮费自理就行!

网友:
咱记得是5Vsb吧 楼主跑这条线做什么
一般经过转换  3.3SB
你跑 开关的线啊 - -!
看下IO是什么 参与 触发不
晶振和南桥 门电路
楼主没看过触发电路么= =?

网友A:
开关的电压只有2.16V,我看了一些维修流程,说如果开关针没有3.3V的,要检查紫线到开关线路的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电压只有2.16V,我看了一些维修流程,说如果开关针没有3.3V的,要检查紫线到开关线路的元器件

不一定要3.3  有的是 4.多 5.多也可以开
你看下IO是什么啊
晶振两脚的有压差吗= =! 有示波器 直接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3.3  有的是 4.多 5.多也可以开
你看下IO是什么啊
晶振两脚的有压差吗= =! 有示波 ...

不知是不是我的问题描述错了,现在的状况是:点开机键,主板无反应,不亮,主板不亮的时候能测晶振的电压吗?新手学维修,望指点,谢谢!而且现在开机的针只有2.16V,没有您说的3.3V以上

网友:
如果你不去学习,你的技术是上不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我的问题描述错了,现在的状况是:点开机键,主板无反应,不亮,主板不亮的时候能测晶振的电 ...

喂喂 你连待机条件都不知道
这电压低了  你可以找开关的相连的元器件

问你是什么IO你也不说
如果IO是参与触发 哪开机排针 就有线通过元器件是和它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我的问题描述错了,现在的状况是:点开机键,主板无反应,不亮,主板不亮的时候能测晶振的电 ...

只要有电池,32.768就会起振,我估计你这板不是IO坏就是门电路顺坏,不过你得先测PCI槽的A14脚有没有3.3V,如果没有,再测USB中间两条线的二极管体值有没有495到620之间,如果其中一个USB口没有,那南桥挂啦,没得修

网友:
开机必须的条件:3VSB,3VBAT,RTC_rst, 32.768,RSMRST,

网友:
紫线不是5VSB吗?什么会到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我的问题描述错了,现在的状况是:点开机键,主板无反应,不亮,主板不亮的时候能测晶振的电 ...

开机针只有2.16,换BIOS电池,然后查1117的三脚稳压管看是否有5V电压,没有5V换电源试试,

网友:
一路路好好查查。有时候电池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机针只有2.16,换BIOS电池,然后查1117的三脚稳压管看是否有5V电压,没有5V换电源试试,

BIOS电池换过了,1117控制脚1.37V,输出脚是2.19V,输入脚是4.89V,电源换过了,是新的可用的

网友D:
1117输出经过一个电阻后到开机针,1117输出就2.19,那开机针当然只有2.16左右了。
换个1117试试。一般正常输出是3.3供开机针用。

(跑一下这个1117是不是接到开机针的)

网友:
还是先查待机电压吧。这个才是关键。如果主待机电压正常,那就查主供电。如果不正常,把RTC电路与3VSB、PWRBTN#、PSON#都要查查看。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跑绿线到IO,这里出问题的极率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输出经过一个电阻后到开机针,1117输出就2.19,那开机针当然只有2.16左右了。
换个11 ...

我从一块好的主板拆了个117换上去,输出电压还是被拉到2.2V左右,还有我测了下后面的USB口中间的两条数据线,其中和网卡接口一起的一个USB口阻值短路,但其他的三个USB口没有短路,还有,接上电源后,3--5分钟左右,南桥有点热,但又不是发烫那种,但把手放定住30秒摸的话,又感觉有点点烫,不知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换过了,1117控制脚1.37V,输出脚是2.19V,输入脚是4.89V,电源换过了,是新的可用的

查网卡,短路了,拉低了1117的电压,看看1117给哪几路供电,逐一断开测试,或者可能南桥损坏了

网友:
去看看刘建强的主板课程吧,我现在就在看他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