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进来给点思路

楼主(2012-03-10):
杰微 H61  英特尔 G530   金士顿 4G1333   ST 160G   优硕420
  刚开始在客户家, 刚开始碰一下就关机,在我这随便敲打没事。最后实在没办法,换个机箱 。好了
  现在在客户家,不定时自动重启,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   在我店里测试一天没问题,最后没办法换同型号主板
   今早上,还是不定时自动重启,  系统我都换了好几个, 各种版本, 深度,新蓝,电脑公司。
  实在没办法我又换个电源
不知道再出现问题我换那里、、、不是我笨  是我实在找不出来检修思路  所以才那么无知的换主板。。。换东西
     如果这个电源换了还是那问题的话接下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跪求各位高手给点检修思路
我之前出过十几台这型号的机器 都没问题
  就这一台。。

   跪求检修思路

网友:
换主板,换电源都是这样,有没有想过CPU 硬盘,光驱,内存

网友:
我电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该从简单的开始换啊
比如cpu 内存 什么的啊

网友:
测测他家的电压情况,还有插排的质量。如果电压不够,而且你的电源质量一般的话,就会这样了。 插排也得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前面楼上说的 考虑他家的电源电压,稳定不稳定。有些家里的电压不稳定。
我觉得很像这个情况、反复重启
你家和他家的不同就是电压不一样,接地什么的。
还有注意某些键盘的影响。我上次再客户家里 一个usb键盘搞死我了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稳。

网友:
有可能系CPU

网友:
是不是旁边有什么 干扰源啊

网友:
应该这电源 这一方面 有问题

网友:
呵呵,你就没想过他家使用的插线板是不是接触不良,我遇到那些图便宜买的插线板线径不够照成过载,电脑启动后电压就跌倒160伏,关机又恢复正常。估计你的问题也在此。

网友:
是不是他家的电压不稳定了。

网友:
看看你的开机按钮上面的回位装置是不是可以正常回位的

网友:
他家的电源不稳定……{:soso__2955413352554394665_1:}

网友:
1.如楼上几位所说,是电压问题.
2.客户家的地线及零线是否有效接线.
3.改其他位置用电试一下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用户家里电源的问题。

网友:
什么都考虑全了,为什么不考虑下220V供电方面呢?电压是否稳定、插座是否松动、电源线。。。。

网友:
我提供个经验,我以前卖过一台电脑,在我店里测试正常,到客户家就不好用,不定时的重启,反复研究,他家有一个饮水机,是红外自动的,感应到有人活动,就自动烧水,一烧水,机器就重启,加个稳压器就好了。

网友:
我就觉得主板和电源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到客户家的电脑安放的环境?闷热?还是?

网友(2012-05-24):
显卡出问题也会引起刚要进桌面就要重启

网友:
供电问题确实要先排除下

网友(2013-10-11):
单桥就是桥虚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见过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只是路过 顺便过来学习下

网友:
显卡虚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最后是电源线与电脑电源的那个插座有软性接触问题,不妨换根电源线试试。

网友:
系统碰得多.显卡少些

网友:
如果客户的主机在你那里测试没问题(包括键鼠),那就一定是客户那里的电压不稳,还有电源插座一定不要和其它的家电用同一个,单独用一个给电脑供电。

网友:
  电源出故障也会的。

网友:
这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