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0 BIOS 是哪一个

楼主(2012-03-10):
LENOVO E40的主板上有两个BIOS ,我想刷BIOS ,可不知道是哪一个,指教。

网友:
bios一般是比较大点的那个8只脚的芯片上面 写的 25l800的

网友:
可它有两个一样大的8脚芯片,一个在桥边,一个在IO旁。

网友:
双BIOS的,传一个

E40 i3 桥旁边.rar

网友:
双BIOS的,传一个

网友:
E40 I3 的BIOS

E40 i3 桥旁边.rar

网友:
E40 I3 的BIOS

E40 i3 IO旁.rar

网友:
不好意思发重复了
希望你能用的上

网友:
8脚,25开头的芯片

网友:
我都需要,下载试试。

网友:
E40的BIOS芯片两个都是同一型号(25Q16BVS)的。

网友:
楼上那位大哥,我刷了I/O旁的那个后怎么是1802报错,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
终于找到了! 郁闷啊 !

网友:
E40 独显和集显的bios都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