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串口上有5V 3.3V电压,接上硬盘却不转

楼主(2012-03-10):
一台神州F5600,板号:37GU40050-10 REV:01,认不到硬盘,换好的硬盘接上,硬盘不转,硬盘接口为串口,量接口上5V 3.3V都有,也都到了硬盘上,从硬盘接口上量过,数据接口的两个耦合电容换过,硬盘还是不起转,接下来还要查什么,请各位指教下,附上图纸.

网友:
换好的硬盘认到没有哦,

网友:
接口换一个。

网友:
换过好的硬盘,上去也不认,同样硬盘是不转的

网友:
换接口,换了就好,,

网友:
量一下R259的阻值确认是否坏了,耦合电容共4个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