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0M-GS-S-A2显卡代用型号

楼主(2012-03-10):
将联想G450原来的显卡N10M-GS-S-A2换成 N10M-GS2-S-A2成功。不知道这两种显卡都代表什么型号。原来的机器老是死机。

网友:
联想G450原来的显卡N10M-GS-S-A2换成 N10M-GS2-S-A2成功
,有区别吗?没看出来啊,

网友(点评):
您的眼睛是不是有点花!请仔细看。

网友:
是不是打错了?还是芯片有大小之分?

网友:
N10M-GS1-S-A2和N10M-GS2-S-A2是不能通用的,我在这个机器上试过,其他的显示,进系统正常,会出现,跑3D很慢,也能跑,用显卡测试软件的测出的幁频还没用845GM的显卡性能好呐

网友(点评):
你也跟楼上的大叔一样么!眼睛也花么!

网友(点评):
N10M-GS-S-A2换成 N10M-GS2-S-A2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