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做过bga还是花屏。附上代码

楼主(2012-03-10):
本来拿过来的时候开机就花屏,我就没有检测,测试了一下供电,看了一下外观都OK。就直接上BGA了。。平时碰到这些都是BGA好的,这次测试发现还有一个地方不对。。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H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3363699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69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应该怎么修呢,是不是没有加焊好呢?还是显存。。显卡型号是讯景8600gt 256m ddr2

网友:
找到报错显存,分压电阻供电给显存的,断开他。再测。看报错包括之前报的错没。如果包括则证明显存 虚焊或坏

网友(点评):
是在搞笑吗?那个显卡的显存供电是由电阻分压供电的?如你所说,就算找到了包错的显存,凭什么就一定是它虚焊或者坏了,而不是其它原因造成的?

网友:
刚才我用风枪对右下角那个显存,加焊了一下,结果测试还是同一个位置花,,,

网友:
加焊显存没效果,为什么不拆掉显存,测试数据位。。可能性很高.....

网友:
刚才划开了显存跟gpu线,发现阻值正常。。因为没这个耐心。所以又加焊gpu,结果好了。。。。测试OK

网友:
   不知道你划开几条线,测试阻值正常....  还是只划开A46数据线测试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划开A46数据线测试正常...

  那么多的数据线你怎么判断那条就是A46的 希望能说说...

一切极有可能,,有着显卡电路图就难说了
你让他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除非这个卡是他造出来的,要不能准确知道哪根线是A46?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的数据线你怎么判断那条就是A46的 希望能说说...

  那可不一定。他要是像你这样牛,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呵呵显卡有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一定。他要是像你这样牛,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什么牛?蒙牛啊?牛能蒙,人不好蒙啊。不是没有可能,可能就是,你要拿一样的卡,逐个断32根数据线进行测量,才能准确定位。我很喜欢做实验,但是却没有做过这种实验,太劳民伤财啦。也没有这个必要是吧?
还有,这楼主说测量A46阻值正常,要知道,划开漆测数据线的阻值,实际上就是测量核心而不是显存的阻值,如果正常的话,一般问题就应该是在显存上了,但是他加焊核心就好了,想想看,说明什么?

网友:
是呀。为什么是A46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牛?蒙牛啊?牛能蒙,人不好蒙啊。不是没有可能,可能就是,你要拿一样的卡,逐个断32根数据线进行 ...

加焊能好是应为加热核心显存也被加热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能好是应为加热核心显存也被加热乐。。

这像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你说的也不是不可能,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测的根本就不是A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