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1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10):
明基R41开机掉电芯片组是VIA集成显卡版号8624.开机插不插内存都到0.8几掉电重启没思路那位老师指点一下?这个EC是否由程序的?谢谢

网友:
BIOS放下电。这电压应该不会是EC的问题,应该北桥缺电压或者和内存的地址线。

网友:
换北桥试试吧

网友:
你先要查CPU核心电压有没有,用假负载测,时钟,复位,PC

网友:
假负载是什么?

网友:
看一下北桥吧,和EC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拿检测卡检测下北桥吧    北桥的可能行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