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太冷清了,发个水轮发电机励磁控制器维修案例

楼主(2012-03-10):
首先唠叨两句:坛子的发帖编辑窗由常规到大窗变换时,写的所有内容都玩了。写了一个小时,正准备去大窗模式发图片,玩完了!内容全消失了,退回去也没了!
提醒大家,写长篇大论时一定要用写字板,最后沾帖过来。
重来,但写不了那么多了,内行看吧!
这个案例是典型的专用控制器维修,最后一部分红色字体的是本文的关键,希望大家能借镜。
发电机原理就不写了,大家度一下吧!
上图:

这是发电机

这是控制柜,左边那个木板位子是客户改成人工调节的,安上控制器就能自动了

控制器是转了2次到我这里的,上图

开内部,看看电压传感器右起4和5之间,这个位置烧了,是380V两相短路的,靠近的另外一块板也给烧黑了

这个蓝色的东西不是继电器(虽然很像),这是电流型电压传感器(其实就是电流互感器,比值是1:1,通过串联电阻来接到被测电压上,电流大小就反映电压了)

看这个位子烧黑得严重
直接写那些位子出了问题:

电流传感器炸掉一个,为确保可靠,相邻位子2个共3个传感器更换。
这组电流传感器次级的放大器IC坏一个,更换。这些部分电路很简单,就不贴图出来了。

对面电路板烧黑的元器件全部为损坏,但为确保可靠,烧黑的电阻、光偶全部更换,并清理板子。
干脆把我的维修记录贴上来:

打开机壳,一个蓝色器件炸掉,相应印刷板铜箔烧坏,标示为TS2 PT2/2 ,导致周边电路板严重烧黑。该器件为4脚,外形极其相似小型继电器,器件上无标示,判断为电流型电压传感器。

显示电路板卡上OC1---0C4光电耦合器P521由于靠近短路点,被严重烧黑,逐一在线测试,完好,考虑可靠性全部更换。R1等电阻也烧黑,测试无一损坏,考虑可靠性,更换。并且把这部分电路板做清洁。U12 IC也被烧黑,无法判断是否损坏,型号为LM3914N,为LED条显示比较驱动块。

TS2 次级放大器为TL084CN损坏。

电源变换模块HDW12-24-D15,为24V+15/-15V,运行不稳定,波形杂波大,打开模块。内部一位于变压器下部的整流二极管(贴片三级管封装,开关电源自激反馈端)损坏,用IN4138玻封二极管替换。主控为TL3843,振频大数MHz,并且温度高,更换TL3843,仍然温度高,查振荡电容,估计已经损坏,更换电容,逐步调整电容量使振频为780kHz( 这个值是参考电路板上另外一个相同厂家的电源模块直流输出上高频尖峰确定),然后用玻璃胶封装。

可控硅触发使用TC787DS,电路板使用3相半控模式,给控制器同步输入端接入单相36V电压,TC787DS输入端有被整形了的同步脉冲输入,RC也有三角波出现,但却无触发信号输出,并且禁止触发端一直为低电平。查外部电路没有把它拉低的电路,强行接入高电平,触发有输出。判断触发芯片损坏,更换。但新的IC出现同样的问题,维修陷入绝境。
由于是给同步端加入的单相信号,改为3相同步电压,触发出现,TC787DS禁止触发端恢复高电平。原来TC787DS有内部锁定功能,当外部同步信号时序混乱时,通过内部电路拉低禁止端,禁止脉冲输出。

这个控制器维修其实是很简单的,难点在于维修后的调试,电流传感器更换后需要调参数,这就必须把相应电路跑清楚,最后为确保可靠,我还跑了一次现场(山区,山高路陡,远呀!越野车,差点就吐了)。
TC787DS这个位子让我费了点功夫,并且这个IC还非常贵,资料也非常少。
我来扩展一下,这是芯片厂的网址:http://www.xagj.com/TC787DS.htm
最开始没能理解“5脚禁止”的含义,这个脚会在缺相的情况下被内部拉高。一开始认为这个脚仅仅是输入端,并且外部电路仅仅是一个电容和电阻组成的上电高电平延时电路。上电稳定后不管有没有脉冲输出,这个脚都应该被电阻拉低。当我强行把这个脚拉低后,就会有脉冲输出,但此时这个脚输出电流大数十mA,和同是输入端的“6脚全控/半控”的拉低电流仅仅1mA不到相比显然不正常。所以判断芯片损坏,直到更换芯片后才发现原来这个脚能被内部拉高。
三相电源我是使用变频器经过变压器隔离后得到的,坛子上有个贴子讨论这个问题。
来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zNDIzMTg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zNDIzNTc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zNDIzNzk2.html

补充内容 (2012-3-11 12:16):
请注意:我的维修记录,红色的一段有错误,高低电平搞返了,应该是5脚高电平是禁止输出。

网友:
很精彩!
但我有个疑问:“主控为TL3843,振频大数MHz,并且温度高,更换TL3843,仍然温度高,查振荡电容,估计已经损坏,更换电容,逐步调整电容量使振频为780kHz( 这个值是参考电路板上另外一个相同厂家的电源模块直流输出上高频尖峰确定),然后用玻璃胶封装。”,这里有个问题。
由于我对UC384x系列比较熟,TL3843是TI产的UC3843,而UC384x系列最高振荡频率为500KHz。为了谨慎,也特意看了TL3843的资料,果然是500KHz。

楼主你调整的结果已超过其最高振荡频率,电路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
是的,当时也注意了这个问题,但不敢贸然改小,因为害怕变压器参数是按照780kHz设计的。
在780k下在没有封胶的情况下带负载测试了2个小时,未发现异常,芯片温度也正常。封胶上电路板,测试连续12小时,未见到异常。看样子,在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芯片预留了较大的可靠性空间。
只是不知道厂家为什么提高到这么高的频率,想必是为了缩小变压器尺寸,减少电容器尺寸,以满足模块小尺寸封装。
宇板如果以后遇到这个公司的模块,不妨再实测下,频率是不是真的上到了780kHz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一修多少钱啊?

由于是转手的,给上家预留了一定的费用。这个案例的修理费,不算到现场的费用也不多。但最后得知2个上家一分钱都没有收,所以我的报价低了一点点。

网友:
汗  超过30V不碰  好强啊

网友:
谢谢楼主,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有很多。

网友:
高压危险

网友(2012-04-10):
几年前修过中频炉、板子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集成电路,修后头都是晕的,呵呵

网友:
呵呵,来顶一下

宇光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