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师傅们 MHDD CHS高级模式在哪里选择???付送美女几张

楼主(2012-03-10):
找到本坛里  有这样修复一个绿色色块  有若干个   我看到有一片文这样:请问这个CHS模式在哪里调试出来?哪里选择?

=========================================================
特将MHDD命令所认到的坏道分为三类:
1类,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以下的;(少量绿色图标也可修复)
2类,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和红色图标; 3类,维修进程中的繁体字符、W、以及少量?号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3百分之零)
同样,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一遍,再用高级模式扫一变,具体方法是选择LBA模式,remap项OFF,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其余项ON,选择完毕CTRL+ENTER执行扫描, 扫描完毕,执行上面操作,选CHS模式,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Erase WAITs项OFF,其余项选ON,选择完毕,执行扫描,OK!!!大家切记不要直接用高级模式进行扫描,有些朋友为了急于求成,就直接用高级模式对硬盘进行操作,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果直接用高级模式扫的话,一次好不了的话,那么MHDD命令对其就无可奈何了,要么认不到硬盘,要么坏道无法修复)。
==========================================================

网友:
现在的硬盘都是LBA寻址,不存在CHS寻址了。过时的技术资料了。

网友:
请问绿块和橙块在前面比较多,怎么通过减少容量来屏蔽。

网友:
恩恩 ?补个图啊

网友:
没看到美女图。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