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白屏,求助啊~ 各位大大

楼主(2012-03-10):
遇到个机器 进水的,  开机暗屏, 改了个通用高压板,然后 发现没有3.3V 于是在屏接口引了一个3.3V 现在一开机 就白屏, 没信号输出。。。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还是仔细量一下开启和亮度信号再说,量下主板上的信号

网友:
不会是线接错地方了吧。。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在接3.3V的时候把主板上的信号搞短路啦

网友:
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