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液晶背光开启信号

楼主(2012-03-10):
请教液晶背光开启信号
为什么三极管导通才有电压,不导通就没电压,不是有个直接接到5V电压吗?

网友:
三极管导通只是把5V电压拉低,BKLT-EN由5V变成低电压,它所接的芯片内部应该电压比较器,根据电压的变化再控制下级电路。

网友:
哪端是输出3.3V的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BKLT-EN就是芯片的的低电平开启信号,当三极管不导通时是2.5V高电平,三极管导通时此处接地

网友:
三极管导通,芯片开启信号,但bl -on的3.3V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