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高手帮助

楼主(2012-03-10):
之前我发过这台液晶贴子,17长城液晶花屏,把HZ放到75马上就花屏,昨天一直放在60HZ试了一晚上,还出现花屏,今天在拆开测量电压发现ACT4060SH他出来的5V跳变,只要跳变成3.5V,马上花屏,一会变成5V图像一切正常,要此ACT4060SH用那个型号代换。此机外置电源,12V稳定,换几个电源故障一样。

网友A:
吧这两个电容换了试下啊

真高手。。。
一句话就解决了 膜拜
高手呀.不句话就给修好了.

网友:
可以并个5V电压过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吧这两个电容换了试下啊

还真是这二个电容的故障,哈哈,谢谢了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能找到问题所在;不过像这种一般都供电电容不稳导致的,很少芯片故障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嘿嘿。可惜来晚了!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多谢了啊!继续努力。

网友:
看你们都是高手啊,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比较常见的问题

网友:
真得向老手中的高手学习

网友:
跳变一把都是滤波容量不足

网友:
电容漏电造成电压不稳

网友(2016-10-19):
常见的故障啊,外接电源,供电不稳,首先就要换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这二个电容的故障,哈哈,谢谢了啊

根本原因是4060性能不良造成输出电压波动!

12V供电的通用驱动板都是用类似4060这种DC-DC方式降压取得5V电源的,损坏的概率不少。

4060的PDF百度很多。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