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硬盘那电路板?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3-10):
硬盘目前基本上已经排除其他故障,90%是电路板的问题,换电路板的话,需要更换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么,我是个菜鸟,从来没弄过这些,看网上有人说需要更换电路板的bios芯片,如果更换芯片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盼有老师来帮忙答复,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起

网友:
最好找个同型号的电路板

网友:
ls11685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571641

网友:
要同品牌、型号、容量的电路板。

网友:
找同型号的电路板,但是希捷硬盘都写有固件保护,换了电路板不能识别硬盘,都需要帮原来电源板的BIOS取下来,上到新买的电路板上。你去淘宝买的时候可以让客户告诉你,那个是BIOS,因为没有图片,不然我也可以告诉你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换过相同的牌子相同的型号,容量,都不行的,应该要换那个BOIS吧。

网友(2013-10-31):
你看看是不是 有bios 有些板子没有的

网友:
要一样的硬盘板更换就行,BIOS吹下来,直接装就好,不难,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没有给答案的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6-05-12):
有谁知道哪一个是BIOS啊

网友:
新盘多数是25的ROM,有些盘是主芯片集成ROM,这种就需要工具从COM口读出来才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