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8A怪病

楼主(2012-03-10):
谁修过HKC 988A或HKC S988A我修了很多,但是很少修好,不知道为什么零件差不多都换完了,就两种结果电压不稳,电源板有吱吱的声音,真的对它无语了。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求答案及解释。谢谢!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有的是不带负载就响,工作起来一会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查了很多资料,可能就是5V的稳压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稳压器,你知道吗?他是ZD904!

网友:
谢谢,我修好了。

网友:
我告诉大家,HKC 988A和HKC S988A这两款关于电压跳边但是有吱吱声,我遇到了两次,一次变压器前面的一个小电阻坏了,还有一次是5V的稳压二极管坏了,但是我随便找了一个来换,不是原型号的,我都修了不少时间!必须要原型号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HKC的板不带负载的话是会叽叽响,今天修了一台不通电的,5V 12V全部拉得很低并跳变,故障原因是一个4606短路引起的。

网友:
4606很容易坏的

网友:
恩  没修好过   下次注意咯

网友:
把高电板供电的电解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