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电路焊工具和方法

楼主(2012-03-10):
  有谁知道 斑马线(软电路)的焊接工具吗? 淘宝上看到二手的热冲压 要一万多,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晕   博学多才啊

网友:
我常常在0.5间距的软排线上焊端子!

网友:
咱们电脑维修的好像没有这么高难度的焊接啊??楼主要这个工具做什么用?

网友:
936焊台就能搞定!看你焊工了

网友:
看焊接技术了 要有耐心 我焊过笔记本硬盘线 软排线几十根 焊完差点装不进去啊

网友:
只要焊功过硬,工具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一群傻子,那个斑马线是塑料的。可以用塑料封口机改装。

网友(2012-04-09):
我曾经接过老式翻盖手机的排线,累死眼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