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的电源头 现在是有三根线 一根红 一根白的 我要接到电流表上使用改怎么接法?

楼主(2012-03-10):
hp 的电源头 现在是有三根线 一根红 一根白的  我要接到电流表上使用改怎么接法?要三根都接吗 还是?我刚接了黑的到负极 红的正极 但是不行,求解决方法?

网友:
照你那样说的话白色就是检测线咯       白色线连接一个 10K电阻到电源正极

网友:
呵呵 您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现在电源适配器前面的线被我剪了  有三个线 我现在要接到我的电流表上 当电源头使用 要怎么接?